/ 3 页
小黑坏了,怎么修?

楼主(2015-07-24):
跟大家咨询个问题啊,老多进水的
笔记本
,小黑电阻一头腐蚀坏了,好不容易找到
知道是多大阻值的了,从哪里能找到一样阻值的电阻啊?
笔记本

网友:
废板上找啊。

网友A:
银牌维修找了电阻都不会啊?
sk可人
觉得有点麻烦,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,要不然找到旧板子,再找图纸,再找元件
详情

网友:
一般料板上找,没有就去别的地方买

网友:
难道是。。用哪个师傅的账号 咨询的
哈哈。。学徒借的账号

网友:
这问题 真有意思 你账号不是自己的吧

网友:
楼上几位已经回答的很清楚了

网友:
一般的都是料板上,找

网友:
料板上面很多的

网友:
你要嫌麻烦直接花钱买啊

网友:
料板上找啊,不行就慢慢去量同阻值的咯

网友B:
料板上找啊,不行就慢慢去量同阻值的咯
sk可人
在板子上量不准是吧,如果拆下来,不是的话,就扔了,还是焊回去,工作量有点大
详情

网友C:
你在和大家开玩笑吧,银牌维客了这你都不知道呀。
sk可人
我的积分大部分是签到得的,马上就400分了
详情

网友:
一般的都是料板上,找 很多的

网友:
前面的大哥把我要说的都说了

网友:
我晕死,当然是从料板上找了呀

网友D:
这个随便一块料板上大把有。
sk可人
料板上有我当然知道,要不得挨个量,要不就得找图纸确定位置,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
详情

网友:
料板上慢慢找

网友:
这玩笑开的比较要命

网友:
技术真好推荐

网友:
具体问题说下

网友:
我总结三个方面吧
1.料版来拆
2.订货
3.明确电阻作用 ,改变阻值

网友:
这是灌水的节奏啊

网友:
你是如何升到银牌的啊,电阻去料板找,还有看是干什么用,不一定要一样的阻值,看电路而定

网友:
可以先  试着找个 100K的试下 以此类推

网友:
找我买啊我有很多的

网友:
银牌维修。。。。不去料板找,还能发货买啊。

网友:
找个层色差不多的 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主银牌 啊,我擦

网友:
料板上找,找不到就某宝吧

网友:
旧板上面找吧

网友:
从料板上找啊,实在不行,看差不多的板子,直接用万用表调电阻档一个一个测呗!

网友:
一般都是跟我买的

网友:
坏板上大把,主要是要明白电阻所起的作用

网友:
银牌维客。。。水上去的么

网友:
哎呀我的天,我还以为小黑是啥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银牌维修找了电阻都不会啊?

觉得有点麻烦,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,要不然找到旧板子,再找图纸,再找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随便一块料板上大把有。

料板上有我当然知道,要不得挨个量,要不就得找图纸确定位置,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你在和大家开玩笑吧,银牌维客了这你都不知道呀。

我的积分大部分是签到得的,马上就400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料板上找啊,不行就慢慢去量同阻值的咯

在板子上量不准是吧,如果拆下来,不是的话,就扔了,还是焊回去,工作量有点大

网友:
应该没有简单的方法吧,再简单就淘宝订,要不料板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我的积分大部分是签到得的,马上就400分了

哦!签到现在下载分好少,最多才3分。

网友:
料板上多的是……。

网友F:
楼主真幽默!找块IBM T400的料板,打开点图,这个最方便了

网友:
这个你有图纸就可以看看坏的那电阻是干嘛用的,如果是上拉之类的,就不用找一模一样的了,小一点的也能代用,我都是直接用万用表在料板上量,一般能代用的都能找到,不是走信号的电阻不必要非要去找一样大小的

网友:
实在不好找的话,就开个厂自己造吧

网友:
能知道阻值就随便拆一个换啊

网友:
直接在废主板上面找

网友:
参考参考  谢谢

网友:
   不急   就淘宝喽

网友:
万能的淘宝有的是

网友:
这玩笑开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真幽默!找块IBM T400的料板,打开点图,这个最方便了

嗯嗯,这个方法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哦!签到现在下载分好少,最多才3分。

我都签到1000多天了,别嫌分少,积少成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都签到1000多天了,别嫌分少,积少成多

我的下载分好多都兑换东西了,

网友:
料板上找   这也来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