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MX b8 00 e1 b8 00 重启 反复这样

楼主(2015-07-24):
测了几个电压都正常后 把内存插到另一个插槽上 代码变啦 也不再重启 卡其他代码不显示   在新插槽上重新插拔啦两次  居然能正常启动啦   用啦两天也没出现异常    有谁懂得能否解释下

网友A:
小白  就小白   金手指接触不好  不修电脑的多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白  就小白   金手指接触不好  不修电脑的多懂

能具体说下跑B8 00 E1 B8 00的原理嘛

网友B:
你这是没接触好  拔下内存用橡皮檫檫会好了 没事的

网友C:
内存槽要不脏了,要不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没接触好  拔下内存用橡皮檫檫会好了 没事的

想知道具体原理   内存哪个引脚接触不良会导致这种反复重启   假如我故意让某个脚不接触 能重现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槽要不脏了,要不坏了

能正常启动后我又换回原来的插槽  也能正常启动   现在两个插槽都能用    反复插拔没再出现过问题

网友:
那估计就是金手指有灰尘引起的?

网友:
要么是金手指氧化了,要么是插槽的问题呀

网友:
恭喜,小白,你捡到白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