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0R1一体机掉电维修 附图纸

楼主(2015-07-24):
先求加分,您的加分是我发帖动力,谢谢!!!
顾客拿来一台联想B50R1一体机,故障现象开机屏幕到了LOGO画面立刻断电关机,在开还是一样,报价后让顾客等电话。
拆开后发现是INTEL G41主板改装,因为从按开关到断电有大约5秒的时间,怀疑开机排针,直奔开机排针,测量发现电压只有1.7V 果然毛病出在这儿 正常电压应该5V

测量Q82 R110 另外一端5VSB 是正常的PWRBEN 来自EC芯片 对地阻值120 没有短路 这时我镊子在R110 两端点了一下 强制加压5V 在测量开机排针 发现已经变成5V 在开机发现已经不断电可以进入系统 反复测试几次都正常,心里窃喜。装机!收钱。
但是没这么简单,第2天顾客又拿了回来,说在家用了一晚上都正常,第二天又变回原来故障,打开发现排针又变成1.7V,拆掉Q82 还是一样 C103是空的不存在 R110拆下测量4.7K是好的 剩下的只有EC芯片了

测量EC的供电是好的 只有拆下来换了,拆下后测量75脚 奇怪了还是1.7V 旁边没有任何零件了啊 发现主板C103 旁边有条细线应该是通往EC75脚 直接用刀片划开断线 再测量开机排针发现5V正常了 说明板子线路有轻微短路 再把EC装回去 直接飞线

再测试一天正常修复
求加分,您的加分是我发帖动力,谢谢!!!

受到警告 推荐

网友:
哈哈,板层漏电了。

网友:
有些机器就是奇葩,刚修一本,有一个螺丝就是不能装,装上就不能开机,拆掉就正常,没法解释

网友:
板层漏电了,只有断线,习线了

网友:
板层漏电

网友:
漏电?真少见

网友:
动力已给,下一步看你的发帖了

网友A:
板层漏电~我是碰到几次了~~把电压都拉低了。。但是阻值又没短路!把线路上的元件都拆了,才知道板层有问题!!这种问题挺折磨人的

网友:
应该是C103电容一端到EC75 脚中间线路有漏电,所以楼主这里只能采取飞线方法。

网友:
漏电确实很难修的,机器

网友B:
您一开始就怎么知道是开机排针的问题

网友:
着一体机 真垃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一开始就怎么知道是开机排针的问题

通过测量开机排针电压就可以知道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 不错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一开始就怎么知道是开机排针的问题

开机的时候5秒断电 可能开机排针的电压拉低了啊

网友:
真的不错 今天我也修一台 只是补了电阻 不是下面电容 只有1V左右

网友:
板层短路挺闹心的啊

网友C:
维修当中,板层之间漏电,或者叫做微短路,挺常见的一类故障,就是挺难修的。拆除相连元件之后,断线确定了故障线路。

网友D:
第一次什么都没有换(没有确认故障点) 不该给客户拿走 ……

网友:
长见识了,原来还有这种漏电的故障,好隐蔽

网友E:
直接飞线?板层漏电你飞线不是还漏电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直接飞线?板层漏电你飞线不是还漏电吗?

EC那边的75脚是翘起来的 开机排针这边 划段了

网友F:
5S掉先从开关查吗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5S掉先从开关查吗?

准确的说 从EC的开机信号 开始查 因为电脑我们强制关机时候按住开机键5S左右就关机 开机信号被拉低就等于有人在按住开关键强制关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准确的说 从EC的开机信号 开始查 因为电脑我们强制关机时候按住开机键5S左右就关机 开机信号被拉低就等于 ...

哦,这样呀,懂了,谢谢

网友:
板层微短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错   这样的问题  还是很少的

网友:
这可不好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直接飞线?板层漏电你飞线不是还漏电吗?

直接用手术刀切断原来相连的板层线路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维修当中,板层之间漏电,或者叫做微短路,挺常见的一类故障,就是挺难修的。拆除相连元件之后,断线确定了 ...

嗯,板层漏电简单可以理解成铜箔其本身绝缘电阻或导电性能下降。

网友:
这机器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板层漏电~我是碰到几次了~~把电压都拉低了。。但是阻值又没短路!把线路上的元件都拆了,才知道板层有问题 ...

全部拆完了你也累趴了最后的结论是板层,看看拆的那些东西人都像泄气的气球 我也经常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全部拆完了你也累趴了最后的结论是板层,看看拆的那些东西人都像泄气的气球 我也经常这样

这也是没办法的事

网友:
这种问题挺折磨人的

网友:
各位 啊 台式机图纸都从那弄得啊

网友I:
EC上开关电压是5V么?

网友:
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EC上开关电压是5V么?

由待机的5V 上拉 所以75脚也是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第一次什么都没有换(没有确认故障点) 不该给客户拿走 ……

确实,我深有体会,只有真正找到故障点,解决了问题钱才收得踏实!

网友:
这台机子开机5秒就掉电,最关键的地方是能想到开关排针上去,二是能分析出板层漏电,并能飞线解决,不

网友:
上次修也到这机器 没有修好 遗憾啊

网友:
板层出问题挺难搞的,能看到线还好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第一次什么都没有换(没有确认故障点) 不该给客户拿走 ……

问题是测试了几次都好了啊 电压正常 已经找不到故障点了 顾客老催我 我总不能跟顾客说 你这机器我什么也没修 就不要钱了吧 你拿走吧 赚钱是王道啊 第二次我就不再强制加电压了 保留故障点

网友:
板层漏电你也修的好

网友:
板层漏电就是坑人

网友:
看着很厉害的样子

网友:
上次修到一台也是这故障,没修好。楼主好技术

网友:
这种故障根本么法查找呀

网友:
赞一个 这版曾漏电的  还没遇到过  !开关排阵被拉低导致开机后掉电  以后有思路多一个!

网友:
这种故障不好找啊 !漏电!能修好很不错了!学习了

网友:
谢谢同学值得学习

网友:
板层漏电没见过

网友:
很好,很厉害,跪拜大师。。谢谢如此分享维修流程。

网友:
掉电的比较难修

网友:
高手   不过用电线毕竟保险

网友:
楼主我有点不明白,为什么从开机到logo不到五秒你就判断是开机针问题呢?

网友:
板层漏电了 学习了

网友:
维修当中,板层之间漏电,或者叫做微短路,挺常见的一类故障,就是挺难修的。

网友:
我有一台机子  在CPU管理芯片上加热下 就正常,凉了就不行, 周围的电熔全换了 芯片换了, 电阻也测了 没问题,我可以归结为板成问题吗?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

网友:
原来PCB板微短路呀。。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好多都出这种问题,我都修了很多这类问题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比较难搞了

网友:
分已经加了,图纸也收下了。楼主下次多发好文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第一次什么都没有换(没有确认故障点) 不该给客户拿走 ……

先收钱再说  坏了继续修呗

网友:
给客户拿走又拿回来,价格也不好再收。亏了

网友:
一体机板子也摔不着咋就能板层坏了呢 还是挺好奇的

网友:
版层为短路的遇到的还少  这样的也不是很好修的    学习了

网友:
一般我们碰到版层漏电的都放弃啦

网友:
最怕就是修到板层问题了!

网友:
可以   加分

网友:
板层的问题这还算好的呢。。。。还有更恶心的

网友:
漏电确实很难,特别是小漏掉的,有时查都查不出来

网友:
把75脚翘起试一下不行嘛,干嘛要焊下来

网友:
板层短这问题真是很折磨人

网友:
楼主是个高手,修的快,修的好

网友J:
请问你的IO是用BGA焊上去的吗
glm7605
不是 手工焊接
详情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请问你的IO是用BGA焊上去的吗
不是 手工焊接

网友:
这么少见的问题都让楼主抓出来了,不简单

网友:
前几天换屏,注意过这个主板

网友:
一体机修得少,不过学习了!!!!!!

网友:
还不错 直奔主题

网友:
实力说明一切,我还需多多努力才能达到如此景界.

网友:
看来板层漏电挺让人头疼的

网友:
来自: 浙江宁波
我有个华硕的,待机芯片的线性3v给ec供电,结果短路,翘起3。5v电感还是短,就怀疑ec,但是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,断开其截点就不断了,还是怀疑是线路上面有短路,直接飞线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个thinkpad e125 和你问题一样,最后也是飞线

网友:
写不错挺有用的

网友:
板层漏电不好查,是吗?

网友:
这也发现了,确实很厉害

网友:
修的还算得心应手的

网友K:
发现主板C103 旁边有条细线应该是通往EC75脚
请问楼主是如何想到这一步的呢!?板上的细线都是大把大把的,怎么找到这条线的!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发现主板C103 旁边有条细线应该是通往EC75脚
请问楼主是如何想到这一步的呢!?板上的细线都是大把大把 ...

看图纸啊 万用表测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又多学了一招

网友:
板层漏电了搞死人

网友:
挺难修的

网友:
对,头一次就是应该多测测,等待问题出现

网友:
板层漏电没见过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钱先拿着

网友:
板层漏电。。。楼主N

网友:
这种问jgh同好难查,

网友:
现在看到G41的主板就不想修

网友:
师兄思路清晰,向你学习。

网友:
最近我遇上了一台,好难搞呀

网友:
不错 不错 查的很想一

网友:
这种现场的确挺难修,在我们工厂里修主板碰到板层问题就直接判给厂商了!

网友:
相当于自己给自己一个关机信号

网友:
一体机不太好修!这种板短路的也很少见

网友:
一体机还真是没修过学习了

网友(2015-09-04):
谢谢分享……楼主太给力了

网友:
不错 楼主是不是 把通往EC75脚的线两边都割断然后从C103飞线到75脚啊

网友:
好多主板都存在板层问题!

网友:
板层漏电还真是奇葩机器

网友:
学习了,多配点图就好,新手看不太明白呀

网友(2015-10-17):
楼主经验丰富 技术过硬 牛

网友:
必须加分啊

网友:
感谢楼主详细讲解和资料 值得收藏

网友:
写得很仔细,感谢楼主的分享!

网友:
板层漏洞占时还未遇到

网友:
焊得有点你脏了

网友:
谢谢 刚好需要图纸

网友(2015-11-23):
楼主的技术还是过硬的

网友:
思路清楚 谢谢分享  楼主不错的技术

网友:
真种问题真稀见

网友:
楼主厉害,这样的问题都能搞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