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插上第二个硬盘 电脑就点不亮

楼主(2015-07-24):
电脑插上第二个硬盘 电脑就点不亮
点不亮是指电脑开机,显示器没有信号,检测不到信号,bios啥的都进不去
说下情况
电脑本身一个固态硬盘系统,一个普通硬盘 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
今天早上机箱被我碰了下,然后不能点亮,打开主板,把第二硬盘拔掉,能正常开机,插上就点不亮
开机后,用sata数据线,外接第二硬盘,能正常读取(因此硬盘应该没坏)
用sata数据线,外接第二硬盘,电脑重启。。。。又点不亮
我去!
啥问题呀,急!在线等

网友A:
这个情况不太好了解啊,  不楼主碰到什么地方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情况不太好了解啊,  不楼主碰到什么地方了,

仅仅是外机箱倒了。。。。

网友B:
换好点电源试试.有时候电源功率不足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好点电源试试.有时候电源功率不足.

开机后,用sata数据线,外接第二硬盘,能正常读取(因此硬盘应该没坏)

这个时候,还是用的电脑本身的电源。然后用的sata转usb的连接的。。。能正常
电源是好的。。。某个品牌的

网友:
没人知道么、;

网友:
你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,如果没有,最好恢复一下CMOS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呢,不行插拔下内存,今天早上遇到个装硬盘灰屏的,换根线拔掉一条内存机器就正常了,

网友:
现在好了。。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好的
不过还是谢谢大家

网友:
既然你是碰到机箱呢,你试过换个机箱试试看嘛或者主板啥的拿出来试试啊,排除法呗

网友:
技嘉的主板和容易这样,,遇到过几台,还遇到过一台  原来两个硬盘好好的,,,,客户加来自动断电了一次   就进步去系统,,,把任何一个去掉都可以进系统,,两个盘都有系统的,,,只要接上两个就不行,,全部格式化 分区了 还是一个卵样。。。。不解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

网友:
尝试下从盘设置下跳线。搞个硬盘的跳线帽,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只能把板子取出来再换过电源试一下

网友:
这个不知道楼主碰哪了,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