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专用芯片,TIGER ONE 代换的时候,要不要对型号?

楼主(2015-07-24):
富士康专用芯片,TIGER ONE 代换的时候,要不要对下面小字的型号?

网友A:
下面才是型号,上门是芯片品牌

网友:
相同料板拆下,可以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下面才是型号,上门是芯片品牌

那请问小字哪一行是型号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请问小字哪一行是型号呢?

应该是中间那行吧

网友:
中间那个是型号  下面的估计是芯片流水或者版本号 什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请问小字哪一行是型号呢?

有哥们同行帮你回答了,你可以淘宝搜一下的

网友:
一般来说中间的是型号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???很少见啊,,

网友:
tiger one 直接用  fox one 不能代 tiger one

网友:
要对型号的,,,,

网友:
不用管小字 直接换就可以了

网友:
相同的版行,当不同的版不一定行哦

网友:
下面才是型号吧

网友:
应该要对型号的。

网友:
这种芯片 太难找了

网友:
楼主修好讲下 啊  没有代换过啊

网友:
富士通专用的   我这里有几块富士通的板  不通电  就是这个坏了  问了下师傅  他说南桥应该也坏了

网友:
ONE  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