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四分屏。刚到手以为是显卡故障,

楼主(2015-07-24):
刚到手以为是显卡故障,果断拆机,发现显卡和南桥都被干过了。先断独显,涛声依旧四分屏,客户的屏装上四分,换上几块新屏,都是灰的。单独裸板也是一样,排除屏轴,显卡辅助供电U49短接也是不行,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,现在没招了,特来求助,

网友:
外接什么情况?新屏刷一下码片试下。

网友A:
先外接试一下,先排除屏的故障再说,

网友:
是啊,外接了吗楼主,也可能是缺某个电压,或者屏线接口对地阻值,

网友:
搞个CPU试下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外接试一下,先排除屏的故障再说,

基本确定了,屏街口EDID_CLK是0v。对地值偏低。这个信号直接进PCH。等桥中

网友:
期待维修结果

网友:
期待结果啊,同样

网友:
碰到一个华硕的,4分屏,而且不规则的,最后没弄好,

网友:
其实有何能是屏线

网友:
  外屏,显示怎么样。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真是难干

网友:
为什么不试下外接?期待楼主换桥的结果。

网友:
屏线问题

网友(2015-08-31):
没后续了?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,或者不是桥 是 屏线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