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3A760M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5-07-24):
主板到手后,不触发。量没有短路,测开关针有5V供电,懒的再测别的,先测SLP_S3

测71脚0.9V,电压不对。这种情况要不就桥要出的电压不对,要就是有芯片把电压拉低了。。
查找图纸这个信号的去处。。找到这里

USB供电芯片,这个8脚芯片本身就容易出问正题。。下面就是拆吧。。
先拆U22,看它不顺。拆后电压正常。触发跑码。。。

从旧板上拆个件再补上,一切正常。

补充内容 (2015-8-6 13:36):
图纸已 上传在36楼。。。

网友:
简直就是秒杀的节奏嘛

网友:
完全就是秒杀嘛

网友A:
这个SLP信号去得怪多呢,印象中只到IO,没有想到还开启U供电,没有图纸,估计难修啊,

网友:
这主板是不是V星代工的,V星主板的这个经常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SLP信号去得怪多呢,印象中只到IO,没有想到还开启U供电,没有图纸,估计难修啊,

是的没图纸不好修。。

网友:
这个会影响,好多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啊

网友:
这也太准确了

网友B:
楼主拆下U22没有补上的话,主板USB接口带负载能力应该会下降,8脚USB供电芯片在这里连接推测为并联方式。

网友:
我 什么事后才可以 这样

neco -2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拆下U22没有补上的话,主板USB接口带负载能力应该会下降,8脚USB供电芯片在这里连接推测为并联方式。

这个拆了是要补的。。。

网友:
很给力哦.以后自己修到这样的板就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很好,秒杀啊

网友:
图纸贡献一下

网友:
经验啊  赞一个

网友:
直接秒杀了,也太快乐吧!

网友:
五体投地,什么时候能到这速度

网友:
楼主好强大技术啊

网友C(2017-05-18):
楼主,你这些图纸哪里搞到的?
界首小夏
论坛里面有下载的,。。可以找到。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这些图纸哪里搞到的?
论坛里面有下载的,。。可以找到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