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 LED 升压板中的 OB3550CP 可以用哪个芯片代换

楼主(2015-07-24):
第一脚 上供电13V ,马上又掉到2V 以下 。即使强加电压13V左右 第2脚GATE 也无输出

网友:
一般都是LED灯有开路保护了    升压板坏的话一般都是短路击穿

网友:
这样的芯片一般是没有代换的

网友:
淘宝 买了 几个  , 换上去  正常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