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开机过内存,不显示故障解决,例戴尔pp29L

楼主(2015-07-24):
以前接到过一台戴尔pp29L,版号DS2 07210-2M,用电流表单独开机电流1A左右,示波器测量排阻过内存,不亮机,全版供电正常,开始以为是显示部分问题,单用电池也一样。当用电流表和电池一起开机,电流0.14A掉电。最后排查出原因是充电上管损坏,更换后,直接亮机!这又是一种发现的过内存不过显卡的,却又不是显示部分的问题的!假如客户没带电池来,那请问各位高手咋修呢!

网友:
你心目中想别人怎样答你?这现象少见。

网友:
你说的这种现象很少见呀

网友:
没怎么看明白

网友:
修的不错。也遇到过。维修的总结一句话:一切皆有可能,,,,,,,,,,生活愉快

网友:
怪问题只能是多尝试了

网友:
只能说运气还是很关键!维修中也一样,就像一台IBM16v开机正常使用,20V不开机一样,搞了半天是3V滤波电容一点点不良!开机保护了!16V又不保护,真是有毛关系啊,还以为取样出问题了,兜了一圈。

网友:
充电上管会不亮机????

网友:
还是公共端有电压引起的

网友:
充电电路上管击穿,单用可调开不了机,少见

网友:
这个问题要是没有带电池的话  还真的很难发现

网友:
修机子,有时候还真有点运气的因素,我昨天修的一个华硕A45V(二修机),本来是不开机,修开机了,还掉电,我把能想到的地方都搞了一遍,还是掉电,最后无意中发现9012旁边有个电阻不顺眼,补焊下,结果发现电阻一端已经掉了,不吃锡了,是个43欧的电阻,找不到一样大,找了个40欧上去,好了,不掉了,你说是不是运气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