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显示器 S9815无显示 信号灯不亮。

楼主(2015-07-24):
麻烦各位看看。没有5V 12V供电 有300V大电容电压。

网友:
你先看看300V有没有出啊  或者看看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不通电很简单的。

网友A:
你看一下5V,12V正常输出没有,如果没有,看一下300V电容有电没有啊

网友:
看图片看出毛啊 还有一块相像板呢查电路呗

网友:
像你这个样就发个图片  哪个大神愿意搭理你啊

网友:
电压先量啊,情况写清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一下5V,12V正常输出没有,如果没有,看一下300V电容有电没有啊

5V 12V 都没有  300V有

网友:
开关管正常不  ,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  换个试下 ,板子后面8条腿的

网友:
没有5V和 12V供电,当然信号灯就不亮了

网友:
很多屏表面划伤颜色不对,是液晶屏上偏光膜的问题,换偏光膜就可以了,本人专业换膜,加工裁切,出售偏光膜,價格便宜联系我QQ403968409

网友:
要是没有短路的地方,换个电源快就应该能好

网友:
往大电容后面查查呗

网友:
大电容往后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