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捷AOC横向白条干扰问题,E941S

楼主(2015-07-24):
昨天接到一个冠捷AOC显示器e941s。开机测试正常。结果试了不到半个小时后发现问题。屏幕开始出现细的横向白线抖动干扰。开始频率还很低,后来越来越严重,而且白条也越来越宽,抖动干扰越来越厉害。这个问题是屏的问题吗?是不是通病?屏是TPV的TPM190A1-MWW3。

网友:
有不有通用驱动板?先排除其他组件的可能

网友A:
我也有一个E941S  一个情况   是不是通病呀

网友B:
屏的问题  。你用表量一下 闪的时候 屏逻辑板上的VGL电压是不是跳变  正常是-6v左右
我修过好多了 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个屏有问题呀,,,,

网友:
很多屏表面划伤颜色不对是偏光的问题,换张偏光膜就可以了,本人专业换膜,加工裁切,出售偏光膜,價格便宜联系我QQ403968409

网友:
感觉是屏幕的主控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的问题  。你用表量一下 闪的时候 屏逻辑板上的VGL电压是不是跳变  正常是-6v左右
我修过好多了 都是这 ...

应该怎么处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有一个E941S  一个情况   是不是通病呀

你那个屏也没修好吗?知道怎么解决么?

网友:
先排除是驱动板的问题吗

网友C:
短接控制 VGL 的那个三极管CE极 ,一般即可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屏吧

网友:
感觉还是屏坏了吧

网友:
遇到很多个了,屏坏,都是花钱找人修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短接控制 VGL 的那个三极管CE极 ,一般即可

可以在图上指下么,

网友:
一般像这种情况 有通用的驱动板 就先点一下  以免走弯路

网友:
什么问题  有结果吗

网友:
屏坏了吧!!!!!!!!!!!

网友:
VGH信号查下,

网友:
屏的逻辑板那不对吧

网友:
这个屏貌似VGL这个电压过低会导致这样的现象的。应该是Q2吧 这个N管换了看看,还是不行假焊一下主芯片。再不行可以将CE短接看看

网友:
也许是 电源板 问题   裸测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