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先X511C

楼主(2015-07-24):
不过保隔电路。BQ25A工作条件。大神帮忙

网友:
20脚主供电-6脚通过电阻分压得到适配器检测-16脚输出线性电压为芯片本身内部的比较器以及高低端门驱动器供电-4脚开漏输出高电平打开隔离管

网友:
网络百度下就有 !

网友:
6脚    2.几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