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5 解id锁

楼主(2015-07-24):
a1465 解id锁   板号:820-3435-b,机器能开机但是有id锁,找了bios刷,锁是解了,但是开机慢,苹果系统用不了,有人说一定要原来的bios合成刷回去,可是原来的bios程序丢了,   只能想别的招,(我有试过ec的bios一起换   不行)   想问一下还有什么办法解决开机慢和苹果系统用不了?     为什么刷同板子的bios程序不行?

网友A:
只有刷原BIOS合成的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刷原BIOS合成的才可以

还有办法吗??

网友B:
买呗
       很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呗
       很贵

买就不问你们了

网友C:
看来是要合成才行,也碰到过这问题

网友D:
没碰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E:
刷同样机器的BIOS也不行吗?难道貌岸然它是一机一个型号的BIOS。。。。。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刷同样机器的BIOS也不行吗?难道貌岸然它是一机一个型号的BIOS。。。。。??

应该是bios里的序列号或者什么码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碰到过这种问题

我也是第一次遇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来是要合成才行,也碰到过这问题

没别的办法吗》?

网友F:
楼主可以在网上买一个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刷原BIOS合成的才可以

你会合成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可以在网上买一个试下

没有,

网友G:
没办法啦  只有买额

网友:
合成是怎么合成的啊   谁知道说下可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没办法啦  只有买额

可是得花钱啊

网友:
貌似  没遇到 过,有难度

网友:
我之前也解过一个  刷第一个开机正常 win7 装不上驱动    刷第二个是 开机慢   装不上MAC osx

网友:
看来这些机器BIOS不能随便刷了,刷也要保存原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