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游戏一会就黑屏,显卡问题

楼主(2015-07-24):
玩游戏一会就黑屏,显卡是迪兰恒进HD4670 雷钻绿色版,点鲁大师压力测试,几分钟后显卡温度接近70度,黑屏。用集显电脑正常。

这显卡去年开机报警,加焊过,用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。咋70度就黑屏啊,看看电容度没鼓包,风扇、散热是脏了点,但没塞住。
报价120,客户仍说要修,呵呵。高手帮看看,是先换场管、电容,还是直接加焊或植珠。

网友:
先处理散热吧

网友:
你可以摸硅胶换个风扇试试,不一定塞住了才坏了原来的风扇

网友:
重直或换主芯片。。加铜片应该能管理很久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电容没有问题的话,先处理散热问题,全部重新清洗一遍再说

网友:
重新彻底处理散热,可加个.3的铜片试试

网友:
坏了啊 一般都是假卡

网友:
加焊了之后不稳定 你懂的 ,  先解决温度问题

网友:
如果是上网没问题只是玩游戏有问题,清理散热问题后如还不好就不好修了,可能是芯片坏了,换芯片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弄个新风扇,直接接2跟线,搞12v的,温度不会这么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