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产杂牌功能机一切正常就是白屏

楼主(2015-07-24):
国产机白屏其他程序都正常,有声音就是白屏   屏线 CPU加焊了还是不行  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更换屏幕,问题不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基本上是屏幕坏了。加焊一下屏线上的零件看看。

网友:
按照跑电路图的 思路

时钟信号有问题。。会白屏

还有。。测试插数据线连接电脑   看会不会发现什么新硬件

问客人没有。。有没有摔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