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-30 BIOS ZIWB0/B1/E0 LA-B102P 买来的,好用

楼主(2015-07-24):
联想E40-30 BIOS  ZIWB0/B1/E0 LA-B102P  买来的,好用  论坛首发!!!!!!

LENOVO E40-30 ZIWB0B1E0 LA-B102P BIOS OK.rar

网友(2015-08-26):
哥们 BIOS 版本多大的

网友:
没刷开机
我再试试

网友:
LZ 看到回复下   你用什么编程器刷的, 我换了几个BIOS芯片电流都跑不上去 咋回事

网友A:
进系统会ACPI报错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系统会ACPI报错吗?

没见有报错呀

网友B(2015-10-03):
引用 网友C:
TL866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LZ 这个机的BIOS型号好像TL866不支持啊,我现在碰到的这个BIOS型号是25LQ64C,,我也用的TL866,刷不了,,用25Q64C的代刷也电流到0.15上不去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LZ 这个机的BIOS型号好像TL866不支持啊,我现在碰到的这个BIOS型号是25LQ64C,,我也用的TL866,刷不了,,用25 ...

亲自试好才上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TL866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你帮看看你的TL866能支持25LQ64C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亲自试好才上传的

我用其它8M的芯片刷了你这上BIOS,上电在0.15不掉电,不显示,供电都出来了,用回原机BIOS就上电到0.15掉电2秒自动上电返复如此,真不知道从哪下手

网友:
我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    还是开机电流0.15  求解决

网友(2015-11-22):
好多地方都 找不到,就这有,希望刷了能好

网友:
郁闷,这机开机0.15,看好多人碰到一样0.15的,BIOS不行吗?

网友(2016-02-04):
继续努力

网友:
  很好很好、

网友:
AFTER BIOS IT IS POWER AND TURN OFF DIRECT
ANY ONE CAN HELP ME

网友:
下来试试,谢谢

网友(2016-03-06):
我的编程器也不支持25q64.用25l64代刷到0.15不亮机

网友:
我的机器故障是可以开机但是重启就不亮机了,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可以亮。刷这个bios我的编程器不支持25q64的芯片

网友(2016-06-03):
好东西,我这个机器按开关0.08断电自动反复。刷了就亮机了。不过祼板0.24左右就亮机了。用TL866刷不认芯片只有手动选25L64,去掉检查ID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