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背后usb接口,网口插上没反应

楼主(2015-07-24):
主板背后usb接口,网口插上没反应
背后的usb都没反应。。。。网口一样
电脑能检测到网卡硬件
前置usb接口没问题

是主板坏了么?有没有什么个人简易维修方法(本人菜鸟一枚,除了螺丝刀,没其他工具)

网友:
先重装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请检查后置USB接口供电是否正常,接口是否补雷打坏(USB与网络接口同组的)。

网友:
先打值吧,看是否有短路的情况

网友A:
这句除了螺丝刀什么都没有 笑死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句除了螺丝刀什么都没有 笑死我了

如果没有你,我真没留意有这么一句,话说用美工刀,可能还实用一点,呵呵。

网友:
楼主,怎么说也要有个万用表呀。

网友:
查一下供电过来没有。

网友:
网卡不能用的话换个系统试一下再说。

网友:
网卡和USB都不能用,楼主换板吧~~~只要螺丝刀就行了。。。·~~~~

网友:
余善其事必须利其器啊……

网友:
先装个系统,不行,你也没办法修

网友:
我修电脑都是只拿一把锤子就上阵,螺丝刀没用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