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立显卡

楼主(2015-07-24):
各位好,请教一下独立显卡电路图,大概经过什么元器件,从ATX开始    谢谢

网友A:
你说的台式机独立显卡, 那个东西不那么容易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台式机独立显卡, 那个东西不那么容易学习了

是的,朋友,台式机独立显卡

网友:
你具体想问什么内容,如果是供电ATX直接到PCIE X16,再通过显卡上面供电电路降压。

网友:
你说的好简单,其实很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