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存短路重植OK维修经验

楼主(2015-07-24):
E40 电流到0.5 掉电 可继续触发。
维修过程:触发后,万用表测出HWPG为0,用示波器也没发现跳变!万用表可测出CPU、显卡、总线、1.5VPCU的电压都正常,1.5VSUS内存供电0。
1.5VSUS没产生?还是被后级拉低?上示波器。
用示波器发现瞬间有1.5VSUS产生但是只持续了10毫秒,直接查后级发现+1.5V对地 烧机烧不出来,测量显卡上面的电容大部分全短,拆掉显卡还是短!拆掉显存不短了!再次上电,HWPG正常的3.3V ,不再掉电电流上到1.2而且有跳变。把显卡和显存重植一下焊上去。OK ,亮机!

分析:估计这是个二修机,上家加焊显卡造成了显存爆珠。如果真正的显存短路不可能重植就好的。被顾客欺骗了说没有修过

网友A:
如果上家做过BGA应该看的出来吧    不过我遇到过上家在显存里吹锡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上家做过BGA应该看的出来吧    不过我遇到过上家在显存里吹锡珠的

很有可能!没看出做BGA的痕迹。但是拆机的时候发现键盘线没装,COMS电池不见了。

网友B:
奇怪的是:拉低了,为什么U供电,总线供电会有呢?而且1.5VPCU也正常?

网友:
做过的应该旁边有油或者发黄!

网友:
很明显被上家动了手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奇怪的是:拉低了,为什么U供电,总线供电会有呢?而且1.5VPCU也正常?

瞬间 持续的时间几百毫秒

网友:
我上次也修了一台显存坏的,手还起了一个泡

网友:
应该是上家弄坏了

网友:
后来换了后花屏,发现掉了一个点,好难才补上

网友:
问一下,显存有可能引起分屏吗?

网友:
呵呵~~爆竹短路了!!客户肯定不敢跟你说修过了。。不然二修机就贵了。。。

网友C:
现存太多了,不好拆啊

网友:
显存就是拿热风枪吹吹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E40 sl410k这些板子都会做显卡 显存爆

网友:
E40这机器大家也都懂得~

网友:
显存坏的比较少,

网友:
以后主板有问题   先换个cpu  机子搞定

tzsky -2 什么东西啊?

网友:
E40我永远的伤 表示桥不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存太多了,不好拆啊

拿风枪一吹就下来了 怎么不好拆啊?

网友:
这情况是大工程了

网友D:
楼主能说说具体是哪个显存短路的 背面的两颗还是正面的两颗

网友:
BGA芯片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旁边的东西,看看会不会影响到,血泪史啊。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这也行么?  会不会换错啊

网友:
显存短路不好找

网友:
上家修不好就做个故障给下家咯,呵呵

网友:
经常碰到 lz 技术怎么样

网友:
掉电的机器就围着显卡转

网友:
E40显存是容易短。。

网友E:
     看这个帖子的标题我吓一跳。。。       如果植好了我这里有好多短路的显卡CPU  都发给你植  哈哈哈

网友:
好经验,学习中

网友:
这显卡 我看到都怕 返修N次 就是不过1个月

网友:
买新的也不贵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这个帖子的标题我吓一跳。。。       如果植好了我这里有好多短路的显卡CPU  都发给你植  哈哈哈

哈哈 标题党为了吸引眼球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能说说具体是哪个显存短路的 背面的两颗还是正面的两颗

当时全部拆下来了 发现还短 原来是没有用烙铁托平一下。所以就不知道哪一个显存了

网友:
多注意细节 对的

网友:
这款显卡爱出问题

网友:
BGA的时候是得注意周边颗粒,学习了

网友:
这要是没有示波器不是搞不定?

网友:
没遇见过现存短路~修这么久机器还没弄个显存

网友:
你们做显存一般是用风枪还是用BGA?

网友:
很多人都这样的,显然是修过的,客户就是不承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