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修PWM 3/5V供电

楼主(2015-07-24):
小白修机,各位大神莫喷,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!
今天修到一块板号为DV14-10315的主板。测量供电无3、5V,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,查待机芯片TPS51125供电19V,开启EN0 3V,VREF 2V,VREG3、VREG5 3V、5V,BOOT脚5V,PWM两路开启均正常,怀疑芯片坏,刚学的示波器现在派上用场了,拆5V上管,示波器测其G极,波形正常,说明芯片没坏,发现自举不足,换自举升压电容,5V波形正常。

再测5V电感后端,发现5V工作500微秒后被拉低为0V,测3V电感前端波形正常,后端无波形,3V电感坏,换后3V、5V波形正常。

网友:
电感坏的情况好少见

网友:
抓的一手好波

网友:
挺熟练的,我一个星期采用一次示波器

网友:
维修至今。。。暂时还没碰到电感坏的机器!!!!

网友:
还不会用示波器,更没用示波器修过机器

网友:
以后主板有问题   先换个cpu  机子搞定

网友:
问一下楼主你拆电感是烙铁还是风枪啊?

网友:
电感怎么坏的呢?是断路吗,还是其他问题?

网友:
小白示波器学的不错

网友:
虽然没碰到电感坏的造成 前端有波, 后端无波,   但是遇到到芯片坏也会引起的,  楼主测电感是断开了  吗

网友:
示波器维修神器

网友:
思路清晰 不错恩

网友:
楼主波可以,这波看的爽

网友:
抓波神功,以后我也要好好学抓波技术

网友:
B哥,抓波这么牛你也不教教我们

网友:
嗯 对了 自举升压不足,没发上来啊

网友:
电感坏的一般较少,楼主修机还是不错

网友:
为了验证是不是芯片坏,你将5V的上管拆了,再测其G极的波形,现在想问一下:不拆这个5V的上管,直接测量可以吗?是不是不拆测量不准确?
  还是你说BOOT已经是5V,为什么还是自举不足?要换自升电容。
还有一个就更不明白了,你说5V工作500微秒就为0V,后来更换了3V的电感,3V   5V就正常了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