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ED不加电

楼主(2015-07-24):
驱动板坏,拿通用得代换,问题出现了,ENA接驱动板得ON无法点亮背光,必须把ENA  PWM同时接到驱动板得ON上才有背光,但是雪花很重,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可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A:
它有PWM,而通用板没有这个

网友:
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。  直接重新换个驱动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它有PWM,而通用板没有这个

PWM是什么意思?要换啥样得驱动板?

网友:
点一下屏试试

网友:
好好检查一下!!

网友:
有雪花好像是驱动板上的一个三伏还是⑤伏接错线了吧

网友:
PWM那我应该接哪里呢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板引起的 有干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