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 5V电压偏低

楼主(2015-07-24):
今修到一块板号为LEOPARD-04216,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,查待机芯片MAX1999供电、开启均正常,测5V电感后端电压偏低,只有4.2V,浊电感前端波形正常,5V上管G极波形不正常,拆上管G极基电压波形正常。

换上管再测,5V波形正常。

网友:
波波是个好东西,不错,赞一个

网友:
换供电ic试试

网友:
多认识一些波形 对维修有好处

网友:
抓波的技巧体现出来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升压电容或者上管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