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现代]
现代e223h雷击后图像和指示灯一闪一闪的

楼主(2015-07-24):
现代e223h雷击后图像和指示灯一闪一闪的,用数字表测5v、12v为5v、13.8v不知那里坏?
现代

网友:
可能是光耦被击坏了。还有431

网友:
你断开高压,接通用高压来看

网友:
查一下反馈电路

网友:
这电源应该是正常的呀 , 电压跳变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