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飞天系列超级本BIOS里不显示硬盘,不会搞求大神

楼主(2015-07-24):
神州14年的超级本,,修好,可以显示了,,,一开机就进去了BIOS,,,选择启动项找不到硬盘,,在w8pe里面可以找到,,,设置真心不会,,求大神教,,上图了,,,谢谢大家

网友A:
修改BIOS设置。。。关键就是BIOS里面的故事。。你直接百度你那个机型WIN8改WIN7 应该就能搜索到相应的调试BIOS的方法了

网友B:
现在很多新款的笔记本默认都是win8系统,BIOS默认支持的系统也是win8的,首先进BIOS,关闭 secureboot,打开 CSM 或者legacy boot 类似这样的功能,这种情况就可以按照 普通win7和普通的U盘启动,

网友:
百度有,可以在百度搜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很多新款的笔记本默认都是win8系统,BIOS默认支持的系统也是win8的,首先进BIOS,关闭 secureboot,打 ...

可以进PE   但是 进不去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改BIOS设置。。。关键就是BIOS里面的故事。。你直接百度你那个机型WIN8改WIN7 应该就能搜索到相应的调试B ...

找不到

网友:
BIOS设计太复杂,不好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进PE   但是 进不去硬盘

要用win8 的PE,不然认不到硬盘的。

网友:
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,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