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(KONKA)]
康佳LED32MS92C 有声音,屏亮无显示

楼主(2015-07-24):
接修一台康佳LED32MS92C 液晶电视,开机时能出现KONKA的字符,有声音,背光也亮,就是屏幕无显示,
是那里问题

网友:
刚刚开机,能显示,屏顶部有一条亮线,1 ,2分钟后慢慢线条变多,现在图像变淡,定格,就是节目变了,屏幕却一直显示同一图像

网友:
测主板上的各组电压都正常,会不会是屏坏了,怎么修,求大家帮助

网友:
热机开机没有字幕显示,屏上端显示一条蓝绿亮线,无显示,求解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呀,求大师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