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420屏线接口哪个是屏的开启信号

楼主(2015-07-24):
  +GFX_PWR_SRC 灯管驱动电压19V   +LCDVCC屏供电电压:3.3V   +3.3V_RUN有3.3V   NV_PWM:亮度调节有3.3V
请问下哪个是屏的开启信号?怎么找都没找到,现在的情况是有显示暗屏,屏小板上的25V升压没成功,肯定是没开启,电脑是戴尔5420

网友:
LCD-BAK   如不行把屏拆开 找BLK_EN

网友:
35脚就是啊

网友:
。。。。细心啊11

网友:
35脚是谁发发出的ec吗

网友:
解决了,LCD-BAK就是开启信号,由EC发出来3.3V,现在没电压···

网友A:
35  LCD_BAK 是背光开启 你测下电压试下吧

网友:
呵呵 这个不错 不过我一般直接在屏上面找个3.3飞过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5  LCD_BAK 是背光开启 你测下电压试下吧

就是这个信号,直接在旁边飞跟3.3的过去就好了·

网友:
你也可以查查是到底什么问题引起来的   不过这能用就行了!!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啊。

网友:
34 35 36 都测一下

网友:
35脚是屏的开启信号,恭喜你了。

网友:
LCD-BAK就是开启信号,由EC发出来3.3V,现在没电压···直接有附近取3.3v 会影响到电脑其他问题吗 比如电脑休眠

网友:
34脚调明暗,35脚开关。。。

网友:
最终修好了是吗

网友B:
kiểm tra LCD-BAK trước nhé!! bệnh này khoai đấy

网友:
我这台是外接正常内接无显示 两声报警 是排线问题吧

网友:
暗屏直接拆上屏啊 19V 屏线接口倒数5 6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