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02C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5-07-24):
板号:X402CA 此机拆开主板发现南桥边上有点点少许的白色的类似牛奶类的液体,清先后, 主板并没有腐蚀的痕迹,待机电流0.03,感觉有点偏高,按开关不能触发,测量主板的3.3V正常,而5V却只有1.3V的电压,3V和5V的管理芯片是JC ED由于找不到图纸,就先把JC ED换了,故障依旧,再把上下管也换了,涛声依旧,5V的电感打阻值又没有发现短路,这时没办法了,搞个5V来烧机法,用手摸到南桥有点点温度,难道南桥坏了,打了USB口的阻值,有个是900多,有个是700多,感觉很不正常,莫非真是南桥坏了,把南桥取下,再通电,5V电压还是不出来,按开关也没有任何的反应,电流还是0.03,由于这个板比较新,又找不到任何的资料,不知道待机没有5V是不是正常的,我要不要先订个南桥换上,望修过此板的朋友给点指点为谢!!

网友:
的电感打阻值又没有

网友:
怎么没人给点建议啊,急等哪位高人给点良策!

网友(2017-06-07):
你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,这板子BIOS出问题3V5V会不正常

网友(2018-02-28):
遇到一台跟哥一模一样啊 莫非真的是BIOS 问题

网友(2020-10-06):
我的也是一样,你的搞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