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台式机主板MA785R M/B 无法关机 只能强制关机 怎么解决

楼主(2015-07-24):
这个板子原来雷击了  网卡烧了以后 拆下来能亮了  但是无法关机  按关机五秒 都不管用  请问哪里坏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清除一下CMOS,如果不行,刷一下BIOS看一下

网友:
最好看一下复位开关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PS-ON一直高就要查线路

网友:
IO和绿线之间通讯问题

网友:
我估计把南桥打不出良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