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显示

楼主(2015-07-24):
         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牌号的主板,显示器不亮,CPU,显卡和桥上面的风扇转动正常。代换内存  显卡  电源  还是不显示。主板什么地方有故障阿?    cpu是AMD4400

网友:
按时序查,供电,时钟,复位,

网友:
有诊断卡和万用表不?

网友:
CPU  显卡   内存有供电,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号的主板

网友:
感觉像七彩虹或是精英的板子

网友:
我擦,好经典板子啊, 还好维修价值不

网友:
精英的,跟我上次修的一样的版,不过我修的是那块是I/O坏了 换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板子估计也有些年头了,一般还是建议换了吧,不显的话先检查一下各关键点电压先呀

网友:
主板坏了撒  修板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电脑的,你们还在一个劲的回答!!!!

网友:
查查各供电啊

网友:
主板坏了换一块主板就行了

网友:
致名之类的,NF吧,四十块可以买一片,有问的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