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945PLGE-RH跑码到39不过了

楼主(2015-07-24):
内存 CPU供电都正常  但是就是不过 不知道怎么办了?   谁有好点的办法,在线等啊

网友:
不过显卡吧

网友:
不带集显的,  换了几个独显也不行?  没招了  在不行 就放弃了

网友A:
先刷BIOS,不行可以考虑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BIOS,不行可以考虑显卡

等会试试

网友:
把BIOS刷了,还不行的话直接仍了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