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笔记本 820-2915 a1286 独显改集显

楼主(2015-07-24):
版号820-2915 显卡易坏,现在流行独显改集显,手头正好来个显卡修过几次的客户, 就拿它做了一个实验。
给大家参考。
有不足的地方, 大家指正。

独显集成的切换,是U9600通过LPC总线来实现的
默认开启的是独显,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修改bios,但是目前没有。

第一步改了 EDID识别, 屏的芯片直接连接到集成显卡

网友A:
附维修过程和几个图片

网友:
这个贴子是不是还没有发完?

网友B:
厉害,苹果独立改集显,高手在民间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厉害,苹果独立改集显,高手在民间啊,

本来就是双显卡吧

网友:
你才是真正的高手,就像天龙八部里面那个扫地的和尚!!!!

网友:
第四步:
LCD  的供电和背光开启都是  U4800 控制的....
应该是U9600吧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很给力,赞一个,谢谢楼主分享...........

网友:
能否帮我看看CQ41怎么改?

网友:
赚钱真辛苦啊,这让那些贪官大爷们情何以堪啊?

网友:
没写完整吧,还有改集显后,WIN7 能否进系统呢?楼主有试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附维修过程和几个图片

第二步:PEG_CLKREQ_L   要是我把独立显卡拔掉、供电摘掉,就不用着一步了吧?还有WIN7能正常使用不?

网友:
第二步:PEG_CLKREQ_L   要是我把独立显卡拔掉、供电摘掉,就不用着一步了吧?还有WIN7能正常使用不?

网友:
给力的做法  赞一个

网友:
这个是几代的cpu

网友:
改了只能用苹果系统,进不了WIN7,改了好几台A1286 11年的结果都是一样的,无法进入WIN7, 浪费了好几个小时,结果客户要用WIN7  ,只好还给客户!有高手解诀改集显后能进WIN7的不!

网友:
厉害,有具体的步骤吗

网友:
这样改那不是很复杂吗,要飞那么多的线的,有没有不飞线的呢?

网友:
没有把方法   发出来哦

网友:
这样也行,下次遇到这款机器有救了,不过如果装不了WINDOWS估计改了也不行
!!!

网友:
猛男啊,从来没看到别人改苹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