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80L3C主板,插上独立显卡就不会亮,插集成能点亮,帮帮忙大神们!

楼主(2015-07-24):
映泰A780L3C主板,插上独立显卡就不会亮,插集成能点亮,显卡也换过都不行,诊断卡跑bb0,师兄们帮帮忙,帮帮忙大神们!

网友:
诊断卡跑b0

网友:
BIOS要设置?

网友:
BIOS设置,这么设置,师兄帮帮在说说吧!

网友:
是很奇怪,估计和北桥有关系,不过集显可以用就算了

网友:
看他CPU有代集显的功能没

网友:
看一下那一排偶合电容,

网友:
我不插独显,系统都可以进,本来就是新手,现在出来这个问题,哪位大神给个建议吗,求助求助师兄!!!!

网友:
可以点亮那,一是显卡坏了,二是显卡曹里面我又洗了一次,可以点亮那,可能前两次没完全洗干净,非常感谢各位师兄帮忙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