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触发,AC_PRESENT这个信号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5-07-24):
有3-5V,不触发,其它都测过,不触发,AC_PRESENT这个信号是怎么回事是EC发出来,还是桥发出来,还有下面这个图是怎么工作的,是排阻直接上拉过来吗,现是AC_PRESENT是0.32V,听说这个不正常,也会不触发。现在是RSMRST#不出,又听说RSMRST#要出来,PM_RSMRST#先出才行。是吗

网友:
什么 BIOS刷过,,EC,换过,南桥也换过,三个的工作条件也查过,RSMRST#没有,PM_RSMRST#没,DSW ODVREN:3.3V,EC 有线性电压后检测到适配器插入、LID_CLOSE#\ RTC_AUX_S5,都查过了

网友:
问一下各位大神,RN1901是怎么工作的。,是3.3v直接通过电阻吗,就是排阻怎么工作的。

网友:
没人帮忙吗

网友A:
这个排阻起信号的上拉作用呀,铜 牌维客不会不懂这个吧,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排阻连接的BATLOW是否电压正常,正常是3.3V,如果不正常,那么桥是不会发出SLP#信号的,至于RSMAST信号,有些是待机就出,正常为3.3V,有些是按开关后再出。

网友:
AC_PRESENT这个信号表示适配器存在信号,当适配器插入并且开启无线开关后EC将此信号传递给桥,

网友:
是华硕的机器吧……

网友:
什么 机器啊

网友:
联想B470E,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排阻起信号的上拉作用呀,铜 牌维客不会不懂这个吧,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排阻连接的BATLOW是否电压正常 ...

BATLOW是:3.3V

网友:
3.3应该是正常的了

网友:
B470E是有详细的时序图的。不触发查EC的待机条件和桥的待机条件,同时BIOS也参与。RSMRST#_KBC是EC一边名称,PM_RSMRST#是桥一边名称,为同一信号。AC_PRESENT是EC通知桥适配器的存在。排阻起到上拉作用。一般分清桥与EC的问题查EC有无发出PM_PWRBTN#给桥。

网友:
如果不触发,我觉得EC应该先工作,由EC通知南桥开机,然后南桥反馈信号。
你的RSMRST#是EC发出的,而且也更换过EC,检查RSMRST#信号的线路是否断开?还是EC就不发RSMRST#?

检查EC的工作的条件吧

网友:
第一个 你说的那个排阻就是上拉

第二个参考下这个时序

网友:
这个楼主 真行啊

网友:
15楼版主说的很好  没法补充了

网友:
这个排阻只是起个上拉电压的作用

网友:
兄台,,你这是图不对还是什么,,有些图是,你查那信号是没去处的,但实际有,只是画图的画错了

网友:
如果只是说风凉话,请靠边站,我就怎么啦!你倒是像其他人一样说出你的思路呀!

网友:
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EC和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