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87T PLUS主板不跑吗

楼主(2015-07-24):
华硕M4A87T PLUS 主板不工作  CPU有温度 测得CPU工作电压 0.78V   内存电压只有1.26V  北桥电压 1.12V   BIOS刷了 主板还是不工作 有修过这样问题的老板指导下

网友A:
你查一下复位条件出来么,CPU电压0.78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查一下复位条件出来么,CPU电压0.78?

这板也真是奇怪的很 电压一直在跳变

网友:
内存1.2V???CPU0.78应该不对把

网友:
按照时序来,先把内存供电修稳定了

网友:
现在电压都正常了 还不跑码  真是无语了

网友:
BIOS也刷了原版的

网友B:
我记得华硕的主板刚加电时内存电压一般都是1.2左右,你还是查查CPU供电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记得华硕的主板刚加电时内存电压一般都是1.2左右,你还是查查CPU供电吧

CPU电压有1.2V   真是奇了怪了

网友:
呵呵!搞定了没

网友:
很多供电都不是正常,还是按照供电顺序一步一步来吧!电压偏低,估计是哪个控制场馆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