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GA-5EASV-RH的BIOS,要浪潮的,不要技嘉的。

楼主(2015-07-24):
技嘉给浪潮做的服务器主板,酷睿双核用的好好的,手贱突发奇想给刷成技嘉的BIOS了,倒是可以用,就是风扇狂转,速度降不下来,显示cpu温度60左右,这个温度应该是检测错误。以前用浪潮的BIOS就一切正常。可惜刷BIOS的时候没有保存旧的。现求浪潮的BIOS,有的兄弟给分享个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已通过浪潮工程师要到这个bios了。主板型号GA-5EASV-RH。分享给需要的兄弟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已通过浪潮工程师要到这个bios了。主板型号GA-5EASV-RH。分享给需要的兄弟。

刷完后,温度指示及风扇转速都正常了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刷完后,温度指示及风扇转速都正常了吗

刷完后一切正常。这个板子可以支持65NM酷睿,E2200使用一切正常。45nm的酷睿可以亮机,但是自检完开始引导启动的时候黑屏死机。

网友:
凤谋,高手哦

网友(2024-03-27):
引用 网友A:
刷完后一切正常。这个板子可以支持65NM酷睿,E2200使用一切正常。45nm的酷睿可以亮机,但是自检完开始引 ...

你好,风谋,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这有一台和你刷过BIOS的情况一样,显示进系统事黑屏掉电,裸板也是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