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s22b300b显示器不通电求助

楼主(2015-07-24):
显示器是外置电源14v,用万用表测量电源适配器正常有14v,通电测试,显示器电源灯不亮,按键板是触摸的,按键也没反应,想问下是驱动板问题吗?

网友:
LED的好多事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主板上,主要供电呢?

网友:
有没可能bios坏也会引起呢,这显示器很少用,久不久才用一次

网友:
手头上没测试工具,主要供电待拿回店里才得测量

网友:
刷个程序试一下

网友:
驱动板坏了和触摸板坏了都会如此。

网友:
接可调电源看下  如果大电流一般都是VGA接口贴片下面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
  电流要是0.2-0.5跳变的话 断开屏线应该会正常    这个屏逻辑板上有个电容容易坏

网友:
DC头换个就好了

网友:
还是要先测供电时钟等,都正常的话就刷个程序试试

网友:
楼主!你确定你是搞维修的吗?你这样连屏蔽罩都不拆能测到要害部位吗????

网友:
重新刷个驱动程序看看,排除法

网友:
算了,直接跟你说吧!拆掉屏蔽罩,你会有惊喜,祝你好运!

网友:
发现惊喜后,我感觉你还会提个问题!

网友:
这机型,如果是红壳的那批,BIOS坏的多,屏坏的更多。见到都不想修。屏坏不是全坏,而是用10--20分钟后,慢慢的不显。

网友A:
我明确告诉你,不是BIOS问题。请拆屏蔽罩,就那VGA那个大铁盖子,99.999%会有惊喜。

网友:
这是朋友的显示器,我在他家玩两天,他这没工具测试,电源我还是到别人的手机店测试的,驱动板还没得检测电压

网友:
在这里最多我多能在线刷个程序

网友:
前几天刚修了一台,修不好换板了,应该是cpu换了,不起振,刷过程序,我一次性买了主板和触摸板,换主板搞定,,坏板还在这估计换cpu好的可能是%85,晶振也换过

网友:
量量电源接口有没有14v,没有就换座,多半都是座换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明确告诉你,不是BIOS问题。请拆屏蔽罩,就那VGA那个大铁盖子,99.999%会有惊喜。

能告诉下我,你说的惊喜是那个吗?

网友:
右下角那个IC 你测测有输出吗!这个板子不开机(包括指示灯不亮)有3个地方需要注意:1 右下角(VGA头上)IC烧毁,无输出。  2:BIOS坏,如果1没问题,刷BIOS也没解决,请检查BIOS背面的过孔,CLK测试点是否开路,可以搜索我的帖子,里面有图。   3就是他们所说的按键板。这机器就这几个地方会引起不开机的问题。

网友:
http://www.91xiu.com/thread-390382-1-1.html 不好意思,加入那个99.999%的惊喜破灭了,给你个链接看看,检查这个地方,是我发到中华维修里面了,不是迅维网里面。

网友:
查有没有短路  断线  刷个bios

网友:
有没有万能驱动板?

网友:
三星拿到手电压正常刷程序先

网友:
楼主解决得如何?.........

网友:
淘宝上买了按键板和驱动板回来测试

网友:
我正需要呢

网友:
刷程序试试

网友:
三星的程序坏得多···直接看下DC-DC有没有转出来5V咯。多半是

网友:
先刷程序呀  电源口也有坏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