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3SV 自动上电

楼主(2015-07-24):
K43SV 自动上电 不关机 是不是南桥问题啊

网友:
先查下BOIS. EC吧、

网友:
查查cmos电路

网友:
查一下开关的电压,查EC

网友:
先查一下开关

网友:
先刷BIOS,EC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华硕的好几台,,,EC  HM65都换了还是一个卵样。。。。还有一台自动通电  电流0.3没有CPU供电的,,华硕就是搞死人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最喜欢自动上电

网友:
电流多少呢?亮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