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7版号BA41-01131A

楼主(2015-07-24):
都说这个是通病,我今天遇到了这个安装通病,就没有解决问题,上电3,3v,5v供电芯片非常烫手而且没有3,5v待机,那位高手大师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没有待机就查啊看看是芯片还是负载

网友A:
这个是通病,3.3V线性电压有个电容坏了 , 在南桥附近

网友:
三星这个待机偏高已经是三星很多机器里面的通病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通病,3.3V线性电压有个电容坏了 , 在南桥附近

没有找到坏的电容的啊

网友:
待机芯片坏了

网友:
在硬盘贴纸哪里有个电容短路

网友:
硬盘下面。。。万用表可量出来,要么短路。。要么50或几十欧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分析我的好了,是显卡烧了,导致3.3v,5v短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