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显示器型号l197wa

楼主(2015-07-24):
主板不通电,没有5v和12v有那个大师修过这个问题,我修了很久了没有思路了,帮帮忙,版号是715g2852-2 VER
显示器
主板

网友:
保险是好的么 , 大电容有电压吗 。 有的话就简单多了 直接改通用模块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很好修呀 从插头那里开始往输出检查。

网友:
要是没有短路的地方就换电源块

网友:
修好了,电源供电芯片坏了,我都换过还是不的行,最后换的那个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