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505 装系统蓝屏

楼主(2015-07-24):
一台联想Z505,因为加装固态硬盘,原机1T硬盘放到了光驱位,固态硬盘放到了硬盘位上,用GHOST装系统到解压的时候蓝屏。用原版系统安装的时候到star windows时自动重启无法安装,硬盘内存都换过了还是一样,用原机硬盘做也是一样

受到警告 2#

网友:
在补充几句。PE下只能进2003的,WIN8的进不去,换了3种U起了。解压失败后如果选安全模式进Windows的话里边到AHCI那里自动重启,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。

网友A:
特别情况

第一  进bios改硬盘模式

第二   把硬盘取下。。换到台式电脑上ghost 完成100百分百完成以后。。关机。。挂硬盘到台式上

第三 不行百度搜 改硬盘模式方法

第四。。在不行。。电话给联相售后工程师。。我用过的。人家说一下重点。。你就会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特别情况

第一  进bios改硬盘模式

你说的这几个我都试过了,BIOS里的参数配合固态硬盘和原机硬盘所有的排列组合都试过了,联想的售后工程师电话里也没招,说让拿到售后站去试试看,现在就坐等订的板子了,不知道换完板子能不能看到效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这几个我都试过了,BIOS里的参数配合固态硬盘和原机硬盘所有的排列组合都试过了,联想的售后工程师 ...

你已经定板子了 ?
好吧 期待下文 希望到货后故障消失

网友:
为什么会这样 真TM想不明白

网友:
故障解决了希望来说一下如何解决的

网友:
调了SATA的模式没

网友:
今天前台问Z505的板号,没法子拆开了,看了板号告诉了前台差后挡板没装时手欠按了下开机键,结果还是蓝屏。本想扔那不管了,想了想好像在拆的时候有个位置没有螺丝,鉴于有轻微的强迫症,在螺丝盒里找了个合适的螺丝拧上后又按了下开机结果奇迹发生了,居然是WINDOWS扫描界面了,等扫描结束后居然解压了。。由于解压的是WIN7 32位,不是客户要的,等结束后重新GHOST了WIN7的64位,一切都正常了。太坑了,由于客户拿来的时候就说自己换了硬盘就做不进去系统了。结果一颗螺丝折腾了3天。。。。。由于装上的时候快关门了,没有照照片,就在网上抓了一个图片,画红圈的位置大概就是补的那颗螺丝位置。

网友:
这个坑人的螺丝,一般没人会注意吧,不上的话也不影响扣C壳D壳,谁承想被坑了这么久,无语啊。。。,回想了一下,这个螺丝不上的话硬盘和板子接口估计接触不是太好,进PE能GHOST,但解压的时候会出问题,昨天的时候已经说了解压失败后如果选择安全模式的话到AHCI哪里会重启。这个板子真命大,上了BGA加焊了居然还没死手里。PS:个人的习惯是来的时候什么位置有螺丝,拆了装回去的时候也是原来位置上螺丝

网友:
蓝屏代码多少  查查

网友:
一颗螺丝没上的问题?竟然有这事,大神啊,你太细致了,小弟学习了,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