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30s两个好主板兑换BIOS后不亮了求解?

楼主(2015-07-24):
我这的有两块X230S主板 ,我把Bios兑换后竟然不亮了  还以为焊坏了呢  后来换回来都没问题能亮机 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都是好板子 兑换Bios会都不亮!  有没有大神知道啊   我还有一块X230S的板子 开机不亮  但是开机拔掉内存有报警  我就觉得可能是Bios的问题  备份了好板子的Bios  可是刷上不亮  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 求大神指导!

网友:
是不是太难了 没人回复呢!

网友:
ibm的要求比较严格的

网友:
是不是版号什么不一致呢

网友:
试试备份带otp的文件 写进去看看

网友:
有些bios设置有OTP区域保存厂商信息、序列号等数据,开机后主芯片可以校验这些信息,不符合就终止运行。

网友:
正解!OTP区域的信息也很重要!!

网友(2015-08-27):
对调是不行滴

网友(2015-10-12):
现在IBM很多机器比较难修复了,哪怕知道是BIOS问题也修复不来。。

网友(2017-08-10):
哎!我也来借你 的贴子求助啦,刚修一台联想Y510P大短的,修的没啥问题,亮机一,然后想备份一下BIOS吧,只是拆下来备份一下哟,再装上就不亮机了,为什么啊谁能给我讲讲啊。不明白其中道理啊。

网友:
我擦,糗大了原来我把BIOS块吹坏了,换一个25Q32就好了,原来的那个已经擦空不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