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110奇怪的问题 触发秒掉 刷完SB BIOS就可以上电

楼主(2015-07-24):
同行送来一台N4110,故障不触发,拆机,裸板测试触发上电亮机,只好又装起来,还给同行!过了一个星期左右,又拿回来了 说又不行了,通上恒流源,触发 灯不亮,电流0.06左右 (待机0.005)秒掉 再触发还是重复这样,论坛说BIOS通病,刷了EC BIOS 加焊EC 故障一样  又刷SB BIOS 上电亮机了  以为OK了,装起来 开机 又这样,继续刷SB BIOS 又正常了!等下又不行了,不对啊,加焊南桥,问题一样!听说U25有通病,加焊了下,还是没用 个人感觉不是南桥的问题,有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啊?新手勿喷

网友A:
换个南桥晶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南桥晶振吧

那我换个试试看

网友:
故障扩大了 现在CPU供电也没了 查图纸先看看CPU供电哪儿去了 !倒霉的机器

网友:
bios周围掉件了吗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 不是南桥晶振的问题,也不是BIOS的问题,因为我拆卸南桥BIOS 导致南桥温度高 触发了, 冷了又不触发了,高人指点,还是南桥没焊好,重新加焊下 265度 现在一切正常!
南桥会导致很多问题!希望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别走弯路, 果断加焊南桥 265度!搞定

网友:
看看条件满足没有撒。晕死

网友:
我手里也有这样一块板子,真难搞呀!!明天去看一下

网友:
U25 虚焊了

网友:
这个南桥确实容易虚焊的 要焊融才可以

网友:
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加焊就能好的  最好是换了看

网友:
265南桥得爆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