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286笔记本清灰以后开不了机

楼主(2015-07-24):
开机就现时这个,各位老师看下是什么问题

网友A:
清灰能搞成这样????你确定屏线查好了?

网友:
兄弟 你摊上事了

网友:
找专业的笔记本维修.

网友B:
屏幕被你搞坏了吧

网友:
摊上大事了

网友C:
按理应该是不动屏线的吧

把你动过的地方再重新插拔下 不行就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吧  祝你好运

先和客户说清楚是关键~

网友:
兄弟你摊上大事了,赶紧屏线,看看哪里没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幕被你搞坏了吧

别吓着人家。

网友:
真是摊上大事了,真的弄坏了的话就只能送修了,亏大了

网友:
不了解结构的真心奉劝一句,先了解透了在去做,不能评运气和猜测去做这种生意。

网友:
首先,淡定,别慌!稳住客户,免得要你赔钱!把动过的地方重新检查下

网友:
摊上大事了 哈哈

网友:
我的的显示器一个样了,也给绿了,所有人都和我说一句话,屏坏了

网友:
这,,,清出这么严重的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啥大事啊,拆开重新装一遍看看

网友:
别的没动哪里,只是把上面的两个风扇拆下来把里面的灰清理啦一下,我现在都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清灰能搞成这样????你确定屏线查好了?

屏线没问题, 别的哪里也没动, 就动啦后面的两个风扇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理应该是不动屏线的吧

把你动过的地方再重新插拔下 不行就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吧  祝你好运

屏线没问题, 别的哪里也没动, 就动啦后面的两个风扇,

网友:
哈哈清辉没拔掉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