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不输出怎么修

楼主(2015-07-24):
最近接到的都是台板CPU供电不输出 能不能给个思路

网友:
台式主板要先确定别的电压都出了,然后再查CPU供电IC的条件

网友:
什么主板   什么时序 按照时序修:
如果前面供电全有,就查CPU工作条件:
测量CPU上S下D对地值,以及CPU mos全部G级阻值。
具体查: VCC、PVCC、BOOT、EN、VID。如果全有的话,先换控制芯片,再换主芯片,如果就一个主芯片,直接换,主芯片。

网友A:
感觉现在的很多联想H61的主板和一般H61的主板不一样,修了好几快这样的主板了。。  没有CPU供电,,换芯片都不行,,最后都是刷BIOS才有CPU供电。。。

网友B:
联想国内第一品牌,做工都跟别人不同。值得赞扬!

龙潭中通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新板子没怎么 过

网友:
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按时序来,先把前面的供电检查好,才知道

网友:
把小五角换了 CPU旁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现在的很多联想H61的主板和一般H61的主板不一样,修了好几快这样的主板了。。  没有CPU供电,,换芯片 ...

不是联想H61那么坑爹,没CPU供电,集显

网友C:
你也是实地出来的啊,一个CPU供电都搞不了吗?

网友:
答案在4楼,给他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联想国内第一品牌,做工都跟别人不同。值得赞扬!

这主题跟联想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你们在哪里看到的联想????我怎么没看到主题有显示

网友:
这个刷BIOS也可以解决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也是实地出来的啊,一个CPU供电都搞不了吗?

对阿  不会修阿     想找个师傅带带我

网友:
找个图看看cpu供电部分

网友:
zhege zhen de mei yisi

网友:
估计上课在睡觉吧,出去别说你是迅维的。

网友D:
刷下BIOS 试试 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4楼9楼,好好看看

网友:
楼主你,总得给点数据出来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刷下BIOS 试试 应该就好了
刷BIOS修CPU供电 哥们 你喝多了吧!

网友:
查查供电 开启等条件 各大供电脚有无短路 断路 换芯片!

网友:
供电。开启。时钟。复位。挨个查喽

网友:
先测有无输入和输出 MOS管对地阻值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