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没有内存供电 NX2124A 有开启电压 无输出?

楼主(2015-07-24):
显卡没有内存供电 NX2124A  1脚有3V 5脚有3V 7脚有0.68V  其他脚均无电压! 是不是这个IC坏了??

补充内容 (2015-7-25 11:50):
卡是:盈通雷龙R5770-1024GD5战神版

补充内容 (2015-8-10 19:40):
买了两个新的 NX2124 换上,情况依旧,,,挡2A 不亮。。

网友A:
你的积分怎么来的啊253积分    你怎么混出来的啊!!!这个和普通PW工作模式一样,就是芯片型号没见过呀

网友B:
不一定  外围或者后级也会导致不输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一定  外围或者后级也会导致不输出的

这个卡上有两个这样的IC 奇怪的是 两个的测试点电压都一样 就是不出电压。。。想想不会两个同时都坏吧,也不会两个周遍元件都有问题吧。而核心电压则是有的。。不明白呢,所以上来问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积分怎么来的啊253积分    你怎么混出来的啊!!!这个和普通PW工作模式一样,就是芯片型号没见过呀

这个卡上有两个这样的IC 奇怪的是 两个的测试点电压都一样 就是不出电压。。。想想不会两个同时都坏吧,也不会两个周遍元件都有问题吧。而核心电压则是有的。。不明白呢,所以上来问问。

网友A:
什么卡啊!!核心供电有显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卡啊!!核心供电有显存呢

现在就是显存没有啊

网友A:
  芯片上面写的什么型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上面写的什么型号啊

NX2124   后面的字母没看清楚

网友A:
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啊!!

网友A:
你确定你没有看错一个显卡上面有两个这个PW8脚芯片,是不是一个去控制核心一个控制显存啊!!Ni弄清楚了吗

网友:
一般应该是坏了的。这这个也不见喜欢坏的。

网友C:
1脚只有3V 不对  明显是5V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没有看错一个显卡上面有两个这个PW8脚芯片,是不是一个去控制核心一个控制显存啊!!Ni弄清楚了吗

控制核心不是用NX2124 是用NX2423  显存Y  8块 用个 可能是每个NX2124控制4块 有两组 MOS管 每个NX2124控制一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脚只有3V 不对  明显是5V左右。

但5脚也是3V呢。。是不是如果5脚是5V 一脚应该也是5V才开启输出?如果是5脚是5V 一脚也是3V 就开启输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啊!!

盈通雷龙R5770-1024GD5战神版

网友:
像这样的图纸 在哪里找的吗 不会是自己画的吧

网友:
在网上查查代换换个试试

网友:
我现在有5个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