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超难的网络问题

楼主(2015-07-24):
先详细说说网络环境:netgear r7000一台 单位dlink 48口交换机一个。情况是这样的:今天给单位部署无线网络,电信光猫的网线---r7000 wan口----r7000 Lan口用网线连入dlink 48口交换机。电脑分配的外网静态ip:61.134.36.210  255.255.255.240  61.134.36.209   这些参数填入r7000的因特网设置。r7000 lan口开启dhcp。交换机下面的电脑有线都可以上外网,但是手机 笔记本都上不了无线,偶尔连上r7000的无线也是速度奇慢,无流量上不了网。但是拨掉从交换机连入r7000 lan口的网线,所有上不了无线的设备也都正常了。实在搞不定了请高手们给分析下是什么情况。

网友A:
要看看一共带了多少台电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看看一共带了多少台电脑

大概20多台吧,现在问题是无线和有线不能同时上,即拨掉交换机到无线路由器lan口的网线无线正常

网友B:
路由器设置的问题,插网线的电脑都是自动分配IP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路由器设置的问题,插网线的电脑都是自动分配IP的吗?

是的,无线路由器的dhcp开启

网友:
我感觉路由器带20台电脑吃力,建议更换更大功率的路由器试试

网友:
ip地址冲突了,更改ip

网友:
设置问题。好好弄下吧。 R7000身上。上网行为管理

网友:
如果电脑多的话,换个功率大的交换机

网友:
一看见超难就情不自禁的滚进来看看了,学习下

网友:
电脑问题 换其他二十台电脑试试

网友C:
楼主太水了不

看你的字

没有设置网件 r7000本身ip。。建议改个特别一点儿的 172网段的。。不用192网段

明白我的意思不。。一看就是r7000与 有线ip冲突  把无线换成172网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太水了不

看你的字

你是脑子水吧,r7000本身的ip我会没设置,这么低级错误怕是你会吧???贴子已经很清楚了:r7000 lan口本身ip已经设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是脑子水吧,r7000本身的ip我会没设置,这么低级错误怕是你会吧???贴子已经很清楚了:r7000 lan口本 ...

r7000 lan口开启dhcp

拜托。。你是自动

自动不冲突

网友:
你先看看路由带机量够不够,有线连接上,无线连不上的时候ip地址获取正确吗

网友:
查看分配的dns你会很快发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