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变成出厂那样了,怎么恢复数据

楼主(2015-07-24):
同事的电脑,用光盘装系统半截死机。再开不亮了。
我看了下是电源坏了,拆一个外设就能没事,外设都通电跑码完毕就掉电。
换电源好了。可是想装系统时,进了PE没发现硬盘, 进硬盘分区工具看看,,想新出厂的那样,整个一个盘还是未分区的。 这样在系统里认不出来硬盘,请问怎么恢复里面的数据,要格式化一下么?

网友A:
可以用软件恢复 不用重新分区

网友B:
用软件搜索分区 先把分区恢复出来。  然后在恢复数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软件恢复 不用重新分区

多谢 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软件搜索分区 先把分区恢复出来。  然后在恢复数据。

可以了,多谢了,弄回来了

网友:
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   分区表恢复

网友:
这类软件很多,网上一大把。

网友C:
恢复了是吧,挺好。多交流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恢复了是吧,挺好。多交流。

是的,就用分区软件里的, 分区找回。

真是多谢大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就用分区软件里的, 分区找回。

真是多谢大家了

嗯嗯,大家一起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