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内外都不显示。。。但外接USB键盘灯亮。。

楼主(2015-07-24):
G460内外都不显示。。。但外接USB键盘灯亮。。  屏供电没有我飞个3.3外接不显内接白屏。。。我想问下这个有可能显卡问题吗

网友:
是的  换显卡就可以了

网友:
内外都不显,显卡可能但不一定,桥有问题也会这样。还是按时序查供电、时钟、平台复位一步步来。

网友:
g460显卡坏一般都要换才行

网友:
接键盘灯亮  说明工作了· · 说明开始跑码了· · 也就是说 显卡的LVDS等信号部分出了问题· ·桥的关系应该不大· 我觉得是楼上一样的问题··是··显卡··

网友:
不知道哪里问题就一步一步的查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G460 G455都是这样,加焊没有用,只有换显卡才可以,,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器。。

网友:
查下显卡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换显卡吧,。。

网友:
显卡  屏线   一个个去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