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昨天发的联想E425通电黑屏故障已修复

楼主(2015-07-24):
       直接奔主题

           联想E425黑屏     通电不显示,外接不显示,电流1.0A-1.2-1.4-1.6最后0.9A停止了,由于担心此主板桥芯片带有黑胶,北桥显卡均有黑胶,生怕主板被我干废了,二话不讲,先用风枪加热试一试,显卡北桥均没反应,我擦,我郁闷了,怎么搞赛,根据以往开机电流的经验,到了1.0A以上几乎是显卡故障了。

       此笔记本是双显卡,先干了显卡再说,奇迹终于发生了,电流刷刷的上去了,稳定了  !

摘掉独显,不需要刷BIOS这个主板!

关于联想E425开机黑屏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77702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)

这是之前发的帖子!

网友A:
是拿掉了独显还是重做?

网友B:
好像可以去掉供电上管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拿掉了独显还是重做?

直接拿掉 不要了  因为是双显卡

网友:
拿掉独显就可以了,这个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可以去掉供电上管就可以了

当时准备加热测试一下的,不行 。直接上BGA拿掉了!

网友C:
我就喜欢这种双显卡的设计。、显卡坏断供电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就喜欢这种双显卡的设计。、显卡坏断供电就行

刚好在BGA上面   直接下了

网友:
给楼主32个赞啊

网友D:
你还不去给我加分。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还不去给我加分。。。。

版主棒棒哒,的确是0809000

网友:
怎么加分的啊

网友:
朋友 加油 没事一起讨论,明天收钱去

网友F:
这个怎么想到拿掉显卡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可以去掉供电上管就可以了

比如H65架构的机器,屏蔽独立显卡,只要去掉上管就可以了么?

网友:
很厉害 有头脑

网友G:
直接 拿掉不行的吧?是不是还要 断开电感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直接 拿掉不行的吧?是不是还要 断开电感

拿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怎么想到拿掉显卡的呢

因为双显卡

网友:
直接翘起显卡电感就OK了   不用这么麻烦

网友:
供电去就OK了

网友:
直接拿掉就可以了?有机会试试,是不是只要是双显卡的机器都可以这么做呀?

网友:
这个机器拆掉独显可以单独用集显,不刷BIOS好像开机时间有点长吧,要等一会才能显示

网友:
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恩

网友:
高难度啊容易掉点

网友:
直接拿下上官 那芯片不就没法输出PG 了 还能正常亮机吗?

网友:
不测下显卡周围电阻阻值吗 就直接干显卡

网友:
拿掉独立显卡就可以了,这么厉害!

网友:
就这样交差了?客户不会看有没显卡的??

网友:
还没弄过这个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碰到也试试,谢了

网友:
主要看客户机器做什么用的?一般用当然没问题,如果

网友:
嗯。不错,很多款双显卡的取掉独显都可以的。

网友:
显卡很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版主棒棒哒,的确是0809000

这个显卡不贵呀,70来块钱

网友:
干过这事

网友:
这个显卡是通病啊,碰到直接去掉集显

网友:
有些型号,断开电感都可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