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110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5-07-24):
今天老客户送来一台n4410  开机进系统  在xp滚动条那里卡住了   系统装过 win7(32.64)都装过了 纯净的也装过 轻装也试过了 u盘装  光盘装都不行  bios也刷过   也不行  跪求大神帮忙  客户明天要来取机子了

网友A:
重建引导,查硬盘有无坏道?换内存,看看温度高不高?不行排除外设引起。

网友:
建议换个CPU 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建引导,查硬盘有无坏道?换内存,看看温度高不高?不行排除外设引起。

你说的我都换过了  硬盘 内存  没外设也是一样

网友:
试过了   没用

网友B:
卡滚动条先把外设拆了,光驱,网卡之类的

网友C:
这个是有硬件出问题了,要检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有硬件出问题了,要检修的

大哥  说重点好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卡滚动条先把外设拆了,光驱,网卡之类的

也试过了   没用  我就连小电池都取了

网友E:
哥们,淡定,我碰见过,没修好, 我桥和显卡都干了,好纠结啊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也试过了   没用  我就连小电池都取了

光驱,网卡,声卡,SD一个个拆了试试,肯定是外设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哥们,淡定,我碰见过,没修好, 我桥和显卡都干了,好纠结啊,

明天我还是直接干南桥吧  再不行  就放弃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光驱,网卡,声卡,SD一个个拆了试试,肯定是外设问题引起的

我就连裸板装都试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就连裸板装都试过了

你声卡,网卡,SD卡拆了吗

网友:
把显卡供电断开。看看还卡不 。 多半是显卡问题、

网友:
卡住时稍许你强制关机再开看能不能进一一如能进,这个问题我修好过.如继续卡就爱莫能助了.

网友:
查一下外设 如果外设没问题 干桥包好

网友:
建议你查查,硬盘到桥的数据线